华硕主板

楼主(2011-06-08):
有一块华硕主板 点得着机 用诊断卡  跑码灯不显视  复位灯长亮

本人是修主板的新手  求大家给个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  是华硕的P5PL2-E

网友:
复位不正常先检查供电时钟正不正常  !先查这些再说!

网友:
查供电是否正常 就行了

网友:
请问一下查哪的供电??? 是CPU的嘛?

网友:
先 内存 再桥 最后才有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