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佳能MP530 E42问题

楼主(2011-06-08):
今天修到一台佳能MP530   显示E42   我查了一下 是废墨问题 然后我 清零了  没用啊    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点评):
哈哈哈 问你老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老师知道我就不用发贴 了

网友:
高手们啊 给点意见啊     我急 啊

网友:
建议你,清零以后,先不要装墨盒。   让它自检,是否还是显示E42,如果是的话就看你清零有没有问题(真的需要清零么?)。  有新墨盒的话,就换上吧。或者换芯片也行。

网友:
好的 我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