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d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08):
测试CPU的电压没问题,测试内存电压也没问题,不上CPU,跑00;上cpu跑d0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过内存症状

网友(点评):
换了几条内存都没用啊!!!

网友:
有可能 是CPU没装好,或不过内存

网友:
CPU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是直接跑D0吧   一般都是没过CPU,可以按照不跑码维修

就是!以前都遇过不少
D0就是cpu不工作,与内存无关。
应该是这状况,受教了!!!
这个回答才是正确的,D0就是CPU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内存问题没过吧, ,,

网友:
换内存试试      要么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D0是CPU工作条件没满足,肯定不是内不过!!!!D1才是内存不过哟,这就是0和1和差别,嘻嘻嘻

呵呵,就是这个老哥说的对
这回答够清晰的,3Q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检查内存。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压CPU座子   换内存  查内存电压

网友:
D0应该和内存没关系。是cpu不过。

网友:
不是直接跑D0,那就是内存不过,查下内存供电

网友:
手摸CPU是否发烫,没发烫是CPU没工作,发烫的话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检查内存吧。。

网友:
D0是CPU不过,D1到D5才是内存不过。

网友:
D0是CPU不过,查一下CPU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CPU电压正常,就测一下时钟正常不

网友:
不过CPU 从座子查起

网友:
检查下CPU,看有没有装好,

网友:
跑D0是不过CPU,和内存无关。

网友:
cpu没安装好吧  或者是主板问题

网友:
换内存   期待结果

网友:
北桥!!!!刚修到一台台式的和一台得笔记本的  都是一出来就跑D0   如式的是加汗北桥搞定  笔记本的是换了北桥好的  也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我晕,第一,换内存,第二,换主板,第三,换cpu,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CPU试,不行看CPU座是否虚焊

网友:
D0:CPU或底座
D1-D7:内存

网友(2011-11-01):
换个CPU座  试试

网友(2012-02-07):
今晚碰到一块昂达G41  跑 d0  是电源问题。换了解决!

网友:
1.直接跑D0是Cpu 没有工作
2.00,FF,C0,CF后跳D0应该是内存没有工作

网友(2014-04-13):
今天就遇到这么一个客户,非得说是显卡问题,说她的朋友也是搞电脑的,试过的,我也怀疑是CPU的问题。内存条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
放个电试试么

网友(2015-07-15):
CPU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