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来的南桥芯片可以测好坏吗?

楼主(2011-06-08):
拆下来的南桥芯片可以测好坏吗?

网友(点评):
看这个吧,真懒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5895-1-1.html

网友:
没有测过,一般就是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感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了,毕竟感觉不能每一次都对。。

网友:
找出南桥VCC引脚和VSS引脚 测量阻值 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说清楚点,基本的问题我们莱鸟也不知道呀,南桥VCC引脚和VSS引脚 测量阻值  是对地阻值吗?多少又算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