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盘时提示电源校正失败?是光驱不好了吗?

楼主(2011-06-08):
刻盘时最近一直提示电源校正失败,然后自动出仓,难道是光驱坏了吗?

网友:
光头快不行了!
用工业酒精小心清洗一下,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清新不行,调节一下光头功率看看!!!

网友:
光头快挂了,要么是灰尘惹的祸,擦掉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姐,请问怎么调啊?

网友:
光头老了~拆出来清洗.效果不会太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激光头下面有两个可调电阻,你可以先做好记号,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稍微微调一下,然后试试读盘效果即可!!!

网友:
光驱不行  换个赛    调光区很麻烦的

网友:
光头附近有的电阻  你可以用表先量一下阻值  然后再调小点   别调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