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x32 冲电故障 求老大解决

楼主(2011-06-08):
x32 电池不能充电,但是可以放电,电池指示灯不亮。电池软件显示“未安装电池”
查阅资料得出:
芯片内部控制参数坏造成,只能是换芯片了
如果能放电不能充电,升压电容和场效应管都没坏,也只有换芯片了。。一般芯片是不容易坏的。。

现在的问题是:芯片不知道在那里,也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查图纸啊   那个是充电电感总找的到    充电电感受控那个IC 就是那个  充电IC

网友:
老大能不能给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