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V 1.4A电流不显示。。。

楼主(2011-06-08):
华硕A3V
电流跑1.45A或者1.5A不显示,很偶尔电流会跑到1.7A-1.9A显示,一切正常

intel蕊片组
PM1.73
CPU电压1.2V
北桥、1.8V 1.5V 1V
显卡X700  1.26V 1.5V
内存电压1.8V

不能确定是显卡还是北桥,压过显卡北桥,无果,

测试卡能跑码到85

网友:
先加哈焊显卡,再加焊北桥。

网友:
拆外设 按照主板的数码卡来说 到了数字就是 过完内存了    有些85  45有通病 刷BIOSS  建议你拆外设  在刷BIOSS

网友:
加焊显卡 不行 就直球装下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大点吧。重植一下也很快啊。

网友:
外接能显示吗?? 打下LVDS信号有没、还有LVDS信号的对地二级体值

网友:
一般过了内不显的话就加焊显卡。

网友:
INTEL显卡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内外都无显,电流跑不过。。

网友:
看到独显的  电流跑这样正常就先加焊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无果,,,,加焊后第一次亮机,第二次就不亮了

网友:
在压的时候不能确定显卡还是北桥问题的时候,可以用风枪调180度吹显卡或者北桥,如果能过就就做哪里

网友:
干显卡,不行?接着.....你懂的

网友:
重新植珠,准备

网友:
重做显卡。。。

网友:
重做显卡后,维修好了

网友:
1。4A看一下是到了哪一步,目标明确之后再动手不是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做显卡后,维修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07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