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10不跑U

楼主(2011-06-08):
HP MINI 110主板,板号:6050A2290801-MB-A03,电压正常,BIOS刷过,不跑U,电流是0.36停住了,知道的帮忙一下

网友(点评):
直接重做CPU 。

网友:
复位  时钟正常吗

网友:
通病北桥或CPU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量不了,时候是正常的,不过不CPU上的两根时钟线,没有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坏的很多吗?CPU空焊能不能量到的,地址线和数据?

网友:
量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上都是,有时间的话最好先量下。。

网友:
CPU和北桥加焊下

网友:
复位始终 都正常 就直接家北桥。。

网友:
是北桥问题

网友:
从经验而言,小本的CPU容易虚焊,先加焊试试。

网友:
昨天刚刚修了个mini110,北桥开焊

网友:
u空焊的可能大些,上网本U应该是凌动的吧,N270吧。加焊U吧

网友:
上网本我都是直接焊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