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看下电路图

楼主(2011-06-08):
电路图不知怎么看的,比如下面是ecs  sis芯片组的。我要看触发电路怎么看,还有触发排针在那一页

网友(点评):
ECS 图多数都在 ATX 同一页里 ,也可以用 Panel 搜到

网友:
搜索触发排挣  你那样的  我看不懂 英语没学好  从小没学好 长大才修电脑

网友:
想看触发电路不是你这样看的。你要知道开关排针在哪,会到哪,比如你这个电路图,28页的IO,看下参与开机不?不过,根据我的了解,SIS芯片组IO是不参与开机的,所以,你要找开关排针,你搜PWRBTN? 或者PWR这种信号看下,也许能找到开关那块的电路图

网友:
待机电路。rtcvdd  BATOK OVDD_AUX  IVDD_AUX  AUXOK   触发电路 pwrbtn ps-on#  查这些信号就可以查的到。你把目录截出来。很多不能完全解释对。具体还要输入页面 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
看电路图不太容易 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但那些单词就是记不住 晕啊

网友:
有没有其它方法提高?

网友:
触发排针在35页吧

网友:
你的图纸怎么没见信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来实地学的。。 有师傅带也慢。因为师傅讲解很费力。呵呵来实地就学会看点电路了

网友(点评):
呵呵都给你们做了个教程还不会那傻了

网友:
看图纸看来还要时间,还有人带才行

网友:
来实地吧。很简单的。会一个就全会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个基地远程 里面会叫你的  笨?学不会? 直到免费你到学会为止!!!!

网友:
主要记几个主要的词就行了,,,如  PG  EM   IN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