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待机问题求助 急急急·~~·~

楼主(2011-06-08):
一 IBM R61i 的机器,现在故障是一插上电源,电流从0.02上至0.11掉电,于是在插电的瞬间量了下,3M 5M 1.5M 1.8M 都正常,掉回0.01的时候量了下17003电源管理芯片,供电 信号也都正常 不知道问题会出在哪里 总感觉是哪里短路了 但却找不出哪里的问题求助大家了
芯片
掉电

网友:
少了 电压也是这样的

网友:
修二级电压,开机瞬间查各电压就能找到那里不对,就修哪里

网友:
二级电压好像一个都没有出来

网友:
IBM电路问题一般都可以修好的,慢慢研究下吧!论坛上找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