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翔升主板,雷击后无电压。。。。

楼主(2011-06-08):
一翔升主板,雷击后无电压。。。。通电后,无反应,测试卡显示无12V,无3.3V,按照程序,干掉网卡,还是一样。。。后查到一ASM1117(0846)击穿,手里没有,只有在料板上找了个ASM1117(0506),上电后,测试卡显示有3.3V,但还是不起机,用手摸1117(0506)这个非常烫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ASM1117(0506)代换不了ASM1117(0846)吗,请大家帮忙。。。。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南桥问题吧。你看看那个1117是不是有一个脚接地了 。要是有肯定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1117滚烫? 南桥咯。

网友:
南桥坏会引起1117发烫

网友:
南桥坏了 io的比率比较少

网友:
1117对地阻值是多少   正常情况应该在几百欧的   如果低了   先拆网卡 不行 在拆IO 看阻值上来了没有  如果还是短的话   那应该  就是南桥了

网友:
打南桥的的阻值 USB  等 其他的 判断是不是南桥挂了 挂的几率大

网友:
1117发烫,不用再量这测那的,去掉网卡,如还烫,就是桥挂了哟。

网友:
哎,八成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