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知名的775主板CPU12供电短路(已可以开机)

楼主(2011-06-08):
无法开机,查PW电压有5V ,检测卡闪一下就灭了,应是短路了,测各供电对地阻值,发现CPU的4针供电短路,致使所有CPU供电场全部对地打通,包括电容,把这个12V供不插线,可以开机,风扇正常转,场管全拆,测得有一个击穿,但测板子,还是短路,又把供电IC吹掉,正常了,这个型号是RT8802A,在北京新中发(转了好几圈)都没有,郁闷啊,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吗,换了这个如果还是不好,还要查哪里?

在淘宝上找了一个剪板的,4元,快递费10元,要三天才能到!!

MOS管换了,把原来的IC焊上,正常工作,楼下几位讲还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细心测试好换上去的原件 不出意外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查MOS   干掉主IC  在干小IC  12V短路很好修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干掉主IC  在干小IC  ,然后把损坏的那组MOS全部换掉,客户不会为此问题来找你了,如只换MOS,不换IC,用不了多久,就会涛声依旧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三个全换了?

网友A:
再测一下芯片周围的小电阻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测一下芯片周围的小电阻小电容

好,正在做!!!!!

网友:
如果换了还不好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碰见过12V短路的,重新插下好了 但是最终没找到那个主板是什么故障,那的问题

网友B:
剪板的元件不太可靠  最少要发两三个 以防万一啊  只发一个你不怕正好碰上个坏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剪板的元件不太可靠  最少要发两三个 以防万一啊  只发一个你不怕正好碰上个坏的IC

说的也是,

网友:
管子坏了一个,IC也给换了,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