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块硬盘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1-06-08):
最近因为想放笔记本图纸想买块硬盘不知道什么样的好,有朋友推荐希捷的有的说买散的自己买外壳,懂的给个建议,先谢了

网友:
期待好答案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WD的500G的硬盘348元、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是想买移动盘呢?还是台式的?如果买移动的呢?荐:原装盘。虽然价有点高。但对数据负责呀。不容易出问题、。台式 的呢:WD吧。觉得ST的故障率高点。

网友:
就拿希捷  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想买移动硬盘的,觉得希捷还可以,就是贵了点

网友:
建议购买希捷不错

网友:
汗,硬盘也可以买散的自己买外壳组装的?

网友:
买WD吧,如果能买到的话,现在330吧,自己买壳得买好点的散热好,速度快。50左右吧。
最好是原装的。

网友:
希捷的 飚王的都不错  我们这里卖的很多,客户也反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