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问题,关于cpu供电的?

楼主(2011-06-08):
教材上说,cpu供电中,场效应管是其中一个监测点,判断一个场馆的好坏,就是用万用表测其3脚组成的两组电阻数据(拆下来测量),还有就是测量上管的对地阻值,请问,这个对地阻值指的那个针脚,是栅极G,还是源极S,漏极D?谢谢!本人新手,请指教!因为我出差,手里没板子,无法验证,请老师给出答案!

网友:
三个脚都要测,实际量一下就知道了,没板子就在用的电脑上量量看。

网友(点评):
你好牛叉!公司新本子,谁会舍得!

网友:
好坏判断可以这样:两表笔分别接1脚2级管档看有没有为0,为0则坏,还有就是三脚6测有一次读数为好

网友:
其实我感觉这个很好判断的吧。要是坏了的话一般主板上12V供电会保护。并且那个场管的3端肯定是短路的。哟

网友:
上官输出脚 测对阻值

网友:
在路量,只要不短路,最小有几十欧阻值就正常,当然U要取下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