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700主板跑C1却无内存报警声的维修

楼主(2011-06-08):
翔升N700主板跑C1却无内存报警声,测内存,桥,CPU,这些供电都正常,换N条内存无效,换CPU无效,CMOS放电无效果,重新刷BIOS故障依旧,上网寻求帮助,都说N700的单桥故障率非常高,俺也碰碰运气吧,于是拆下桥散热片,发现桥芯片是NF4无铅的桥,顿时心里就凉了半截,这种芯片成功率太低了,凭天由命吧,加焊膏上BGA返修台加焊,并且时刻守候,曲线走到即将融锡的时候轻推芯片,发现刚刚能推动芯片的时候马上按动急停按钮并开启冷却。您别说,还算对得起我,从返修台上取下主板,测量桥芯片上的贴片电容没发现有短路的,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至少说明没爆桥,通电试机,跑马一路畅通,屏幕点亮,维修工作顺利结束,至于能用多久我就不管了,先收50大洋。

这次维修过程也证实了网友们说的通病事实,翔升N700的单桥故障率非常高。

网友:
那个NV的桥所有的都有这种问题。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机主板 。显卡。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一般遇到NV的主板。只要电压正常。通常都是先搞桥。一般都好。

网友:
NV的桥所有的都有这种问题,加我手,加焊就好的太多了。可遗憾的是加焊之后,客户用不了多久就又需再加焊,这问题怎么办呢???

网友:
NV的桥所有的都有这种问题,经我手,加焊就好的太多了。可遗憾的是加焊之后,客户用不了多久就又需再加焊,这问题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