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1-06-08):
不知道各位同行有谁遇到过 IBM R400集显机型,开机点亮一切正常,无法重启,再开机就点不亮0.77A,需重插CMOS电池才能点亮,有时多开几次也能显示,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看下COMS座有没有虚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可能时序有问题

网友:
这机器你是修过后这样,还是拿来就这样了?

网友:
换3.3v电容

网友:
我也收到了IBM R400这样的机器,关机重启电流0.77A不显示,南北桥都做了也不好,BIOS是16脚的,没有这个底座,刷不了BIOS

网友:
16脚的BIOS可以飞线到8脚的座子上刷,我试过可以读写。

网友:
楼主看下是不像x31的通病样,我感觉像

网友:
刷一个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