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哪个是高压条的工作的开启信号?

楼主(2011-06-08):
大家好,今天接一IBM R61,故障为暗屏,可隐约看到图像,外接显示器正常。测得灯管、屏供电、高压条供电均正常。判断故障为高压条损坏。由于手头上现在没有原装货,所以现在想用通用高压条代换,所以请各位帮我在下图中找下那个是高压条工作的开启信号,小弟在这里不胜感激!图片有点小,望见谅!

网友:
点击图片,然后滑动滚轮便可放大图片,由于本人不会把图片放大在传上来,望大家见谅!

网友:
老大 你图片实在是太小了 看不到啊

网友:
如果没有屏上面的那些指示灯不亮没有关系的话。。 你就直接拉个主供电。 接上屏上的3.3V 做开启。接个地。收工。

网友:
图小了点看不清,急的话直接用屏的3,3v窜1k电阻代。

网友:
看不清楚,一般标的是EN_ON,LCD_ON,

网友:
来看高手回复!

网友:
这个图纸的68pin  是BACKLIGHT_ON

网友:
英语:backlight_on 中文:背光开启

网友:
你们的眼睛还真犀利,这么小的图还能看到开启信号····

网友:
佩服楼上竟让看清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用万用表测接口上哪个脚变高电平就接那个脚啊!

网友:
好像这种机器部能够用通用高压条要用原装的啊,

网友:
多谢大家,今天接68脚成功用通用高压条代替原装,小弟在这里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