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入到欢迎使用就重启

楼主(2011-06-08):
无法进入安全模式,按F8选“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均无法进入桌面。无法进入DOS,无法使用光驱启动(放入光盘光驱灯闪几下又从硬盘启动。)。不支持U盘启动。请高手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再用PE光盘试试,如能开机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不上硬盘吗?

网友:
系统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
就是不装硬盘,进BIOS改由CD-ROM启动,应该就能开机了。

网友:
下检测硬盘好的就装系统

网友:
怎么会连DOS都进不了!
拆出来挂双硬盘好了!

网友:
明显应该先最小系统化!最小系统化还有问题就是从主板,内存,CPU找问题!

网友:
光驱启动不了?没换个启动盘试试么?有的盘不行了,光驱不认,就不会从光驱启动,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换个启动盘就哦了

网友:
我碰到过是系统的驱动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
是什么操作系统?winxp还是vista/win7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不行就拆硬盘重做系统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先

网友:
  归根到底  没給人都有没給人的想法···  其实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  LZ接纳大家的意见 根据你的经验去判断···

网友:
换个硬盘   ,不行换根线

网友:
电源不良和显卡不良会导致此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拆出来装好系统后在装回去看下行不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原因是主板被雷击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以我的经验,主要有三:
1、显卡电容爆浆
2、系统出错,重装
3、硬盘出现逻辑坏道,进入PE用chkdsk命令修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