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不开机

楼主(2011-06-08):
待机电流0.01自动跳到0,04,外接电源测试3VL 5VL输出,L1电感5V电压正常,EC 64脚PWR_SWIN有3-0-3跳变,测试RSMRST#电压只有1.8V,正常应该3.3V呀,主板是英业达代工的,RSMRST没有明显短路,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还有产生RSMRST电压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请高手帮解答下

网友:
等师傅告知下关键测试点,谢谢

网友:
现在没按开机EC_PWRSW就有3.3V电压,这个连接南桥POWERBIN。RSMRST有1.8V,都是在插上电源就出来的,不解

网友:
菜鸟回答:  估计是不是要跑跑待机线路啊,看是那的问题

网友:
ACPRST电压0V,信号是从BQ24721发出,11脚有5V,经过分压电阻可以得到3.3的电压,但是到62脚不通,飞线ACPRSE电压也0V了,测62脚电阻600多欧正常

网友:
充电芯片5脚发出ACPRES,到EC62脚竟然不通,飞线3.3v都没有了

网友:
你看是不是被拉低了,还是真不通

网友:
还没有解决
LOW_BAT和ACPRES电压0V,发送给南桥的POWERBTN有高低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修一片和你一样故障的板子。没有待机电压更换TPS51020后待机电压正常,待机电流从0.01跳到0.03这个过程是EC和BIOS通讯能打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