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有十几个本地连接出来

楼主(2011-06-08):
  今天帮客户重装了个系统,结果重装后有世界各本地连接的图标出来,换了好几个系统也都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啊

网友(点评):
我碰到过,换南桥后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碰到过一个联想的台式机,装完后一个接一个的本地连接跳出来。最后找联想售后才知是主板上的一个跳线掉了。

网友(点评):
碰到过一次。比楼主的还要多,直接蹦出了30多个本地连接,后来发现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DOS下重新格式化,再找个不会带有本地连结的版本装就OK了。

网友:
重新分区不会出现这样的了吧,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中毒了吧?

网友:
没遇到  可能是病毒吧低格

网友:
好灵异啊  第一次听说

杀杀毒看有何反应

网友:
可能是病毒吧

网友:
不得哦   第一次听说这种事   该是有病毒了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在装试试看   还不行的话可能是网卡问题吧     还有是不是键盘哪个键有问题!换键盘试试看

网友:
这个真没碰到过

网友:
没碰上过类似状况,求答案!!!!

网友: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展开到“HKEY_LOCAL_M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Network\”,在该子键下面保存着关于本地连接的信息。在此有一个或多个子键,其中第一个子键对应着“本地连接”,第二个子键就对应着“本地连接2”依此类推,你也可以展开该子键,再选择下面的“Connection”子键,在右侧窗口中将会看到具体是对应着哪个连接,直接将对应以前旧连接的整个子键删除即可。

网友:
路过,学习!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把C盘格式化在做系统

网友:
没有碰过,真的怪事了。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碰见过  网卡的毛病吗

网友:
晕啊 是不是就是给我修的那个呀。。。。30几个本地连接没有一个有用。。。

网友:
从来都没有遇见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灵异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子健全部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可以上网了,就是不管那些连接,把网卡驱动强制安装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呵呵,本地连接多应该是网卡没接好的吧。
误判断的。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格式化

网友:
发财了   不过可能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事儿,一开始我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呢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
在这里真是什么问题都能碰到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一次,没重装前就一直在认网卡,一直认也有30多个,重装了也是,还是一直在认。最后只能把板载网卡给关了就可以了。。弄个独立的网卡上去。

网友:
再换个系统想试下啊

网友:
硬件问题,进BIOS把网卡禁用,加一PCI网卡试下。

网友:
没遇到过,希望楼主解决后说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小白近来看看~~

网友:
主板有问题把!

网友: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网友:
玩了这么久的系统没见过这样的,可以尝试把硬盘格下,安个WIN7看看

网友:
呵呵 学习学习 没遇见 以后遇见了 再研究

网友:
没有碰到过,今天就听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