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945GZM3 开机芯片MS7G及MSI-7/MSI-6G/MSI/6

楼主(2011-06-09):
夜深了,可我还在想着近两天遇到的MSI 945GZM3主板不加电的问题。

        前天客户送修一块MSI945GZM主板,故障现像为不加电,经简单测量,开机针及CMOS跳线电压均正常,根椐以住经验,直接换MSI-7G这个开机及监测芯片。
          巧的是只找来了MS-7这种芯片,按照以往的经验,MS-7的应该可以代换MS-7G的,因为,以前经常用MS-5与MS-5G的相互代换,MS-6G的也代换过MS-6的,并且进系统都很正常。于是就拿起熟悉的风枪,一分钟不到,就用MS-7代换了MS-7G,稍散热,裸板通电,短接PSON针脚,主板通电。嘻嘻,可爱的RMB又能装到我口袋了。把客户的U及内存装上通电,一路正常跑码至7F,显示正常显示。可好景不长,二分钟时间不到,主板自动断电。再开机,又恢复至不加电现像。
           当时以为是代换开机芯片MS 7G用的MS 7芯片性能不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又从配件盒内取出一MS 7芯片,又是不到一分钟焊好,放凉通电,可无论怎么触发开机针脚,主板就是不再加电。后短接绿线与地强行加电,各供电正常,A15及CPU负载上REST,时钟,PG、核芯供电均正常,IDE接口1脚电压正常,触发REST开关,IDE 1脚也有电压跳变。最后手摸南桥,明显烫手。
       嘻嘻,昙花一现,不只开机芯片坏了,原来南桥也挂了。随后又是老一套,给客户解释。不费吹灰之力,给客户换了个EPOX G31的,并收了150元(我们这只能收这么高了)。好维修的朋友注意了,此处是换!也就有了今天的故事。
      无独有偶,今天电脑公司也送修一块同型号主板,是明显的CPU供电短路,查出是最右边那组MOS管短路,于是,把那组的一个上管09N、两个下管06N全部换掉,还有供电IC一块换了(不换供电IC,好像客户用不了几天就又会短路,请高手验证???)然后通电试机,正常亮机。
   想起昨日的同型号板子,多余的把刚修好的板子上的MS7G取下,装到昨日未能修好的板子上,奇迹出现,昨日宣布桥挂了的板子竟然正常亮机。

    我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
    以前明明可以用MS6G与MS6替换呀,这次到底是怎么了,期特高手的指导,谁有详细的MS5G/MS5    MS6G/MS6   MS7G/MS7资料,请大发慈悲,发个让弟学习。

期特ING………………………………………………

网友:
是呀,我也看到过,正如由贴子中所说,我也换好过呀,可后来再换MS 7的总不行。其实我又换了几个MS7,总是不行。可一装上MS7G ,主板就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