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给点意见

楼主(2011-06-09):
     我们店里面老是装音频驱动老是装不好,就是麦没有声音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因为没有原装驱动,网上搜索也很麻烦的,有谁有什么软件的,拿出来晒晒,谢谢啦

网友(点评):
现在最好用的就数 驱动精灵2011了

网友:
驱动人生,驱动精灵

网友:
驱动精灵 超级兔子

网友:
不会麦没设置吧,好多系统装好只有声音不能讲话的,只要调下麦就好了,有声音就说明驱动对了呀

网友:
、 没麦的话你就···打开C:\WINDOWS\RTHDCPL.exe
   把麦克风那个 X 去掉 ·· 去看就明白了···

网友:
碰到好几次装统系统无声音,进设备管理器看的话都正常,用驱动精灵也没提示必有须更新,但是最新版驱动,更新了就好了

网友:
装声卡驱动,三个步骤就搞定了:(1)先下驱动软件进行安装,要安装不了就进行下一步:(2)到官方网站去下载声卡驱动,要还是用不了,就进行最后一步;(3)看声卡芯片,根据声卡芯片到网上下载驱动              最后一步特强悍,一下就能搞定

网友:
学习!声卡驱动

网友:
OUT...大部分可以用SKY解决....不知道SKY百度吧....

网友:
  驱动魔法师

网友:
SKY
是什么意思呀,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呀

网友:
有些声卡一定要用原装驱动的  我原来也碰见过 否则麦克风就不能用 在网上慢慢找的

网友:
最好到官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