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打击

楼主(2011-06-09):
一块富士康G31的板,故障为待机诊断卡上待机3.3V与+3.3V和复位灯常亮开不了机,从来没遇见过待机复位灯常亮的,查待机电压PCIA143.3V正常啊,晶振电压也有。仔细一看给USB供电的一个八条腿的管子击穿了。就拆下来了,也没在上。心想没有它也不会影响开机啊。在通电还是一样,变换了IO,还是一样。。。。。。。心想给USB供电的管子都烧了,应该是南桥坏了吧。当时客户在等心里又没底,情急之下就给客户了,说桥坏了。。。。。客户没说什么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拿着刚刚那块板跟我说已经好了。原来他拿到前面一家去修了,还跟我说是换了晶振{32,768}。。。。。。。。打击打击打击打击打击打击打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点评):
换晶振32.768好的板子少,大多数是南桥的问题,至少要重置才能用的住,我遇到的大多是南桥受潮和虚焊

网友:
所以这就是教训  以后记得细心  细心再细心  因为我估计这个客户以后不会再来找你维修了

网友:
这样的事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网友:
哥们 别在在意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当时没考虑到把

网友:
技术在进步最重要了,至少下次就能想到了。多亏了客户还回来告诉你哦。

网友:
这样是很受伤。但同时也给莪们很大动力、加油

网友:
是啊,有悲有喜啊。。。。。。。。努力努力,现在最想专的就是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
自己修不好也不能让人家几分钟 修出来,人家还跑回来和你说太没面子了。

网友:
看来,示波器还是要买的......

网友:
做维修时这样的。有时候一大意就出这样的问题了。我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要么叫客户留下来修。要么就给客户拿去其他地方修。就说这忙不过来。这样客户就算拿到其他地方修好了对门市也没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