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哥你在哪?主板故障引起的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1-06-09):
      夏天到了,老是遇到cpu温度过高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开机进bios后cpu的温度就开始飙升至90度左右。用手摸u座背面,哥啊!真的很烫手。散热风扇换了无数,而且可以肯定cpu和散热片时接触好了的。。先怀疑是cpu的问题,把u换其他主板上又是正常的。
    进基地看,有人说是u座虚汗,于是便干了u座,没效果啊;有人说是温控电路,于是把i/o接温控电阻的脚挑起,bios里温度倒不高了,u座背面一样烫手;又有人说是cpu供电管的问题,又将所有的管子换了,操还是一样的烫!
  实在是没招了,请大侠们指教.

   主板型号是:intel d915plwd、GA-945GCM-S2C、还有一联想品牌机amd主板

网友(点评):
模一下散热器看,热不热,看是不是和CPU没接触好。

网友:
你应该 看看CPU的供电是不是过高,还有板上的桥供电正不正常.总之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多.

网友:
技嘉的主板有个电源芯片故障会造成管子温度高,是那种薄薄的那种芯片。具体型号忘记了,板子可以正常跑马,就是温度会高芯片不良引起的,你用手感觉到cpu温度本身就温度高了,检测到温度高,温控电路应该没问题吧,要是有示波器可以看看cpu供电部分。电容漏电也会造成温度很高的,还有你那cpu是什么型号的。pd的cpu温度高的吓人,个人建议仅供参考,高手看来请勿见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