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杂牌不通电怎么修

楼主(2011-06-09):
电源输出是有的。按键板上面开关健也有5V。问题就在于按键板上面有个AUTO键没有电压。所以按开关没用。沿次脚往驱动板跑线路。经过一个电阻。电阻另一端有5V电压。电阻出来后就没电压。请问是哪里把它拉低了?我拔调按键板。直接在驱动板短接开关也没用。不清楚驱动板的线路是怎样的。请教下大家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一下.很可能是驱动板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驱动板问题。就是想修好驱动板.这个屏是TTL的。不好改板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网络方面的  现在在学习维修· 大家多指导啊·

网友:
取下该电阻测量 电阻坏换电阻 电阻好的换按键 或取下该按键彻底清洁 确认无漏电

网友:
拔掉按键,接入VGA线号用 原来的驱动板和高压板 或原来的驱动板和通用高压板  通电看有没有显示,如果有就是按键问题如果没有就是驱动板问题,我之前遇到过接按键不能开机,取下按键默认是开机 再接上绿色指示灯就行了,按键也不修了(因为不显示之前按键也不能用).

网友:
在这边有电压,电阻另外一边就没有了,看看电阻的另外一边有没有电容联接的。不过先要检测一下电阻有没有坏,如果没有坏的话,应该是旁边的电容给拉低了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阻是好的。应该不关按键板的问题。我拔了按键板。短接驱动板的按键槽的开关也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拔了按键板试了 还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阻是没坏的。连电阻的贴片滤波电容也没短路

网友:
MCU坏了    是什么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很大快的。反正不是乐华的。确定是MCU坏了吗?有没可能是线路的问题啊。

网友:
按键板上面的按键全都是进MCU了 ,以前遇到过2120的MCU  按键没电压    后来重新刷了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