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秒杀2个NV芯片组主板

楼主(2011-06-09):
平时在修笔记本主板,今天没活儿。翻出两片台式板来,就修它们吧。都是平时收集的,没被人家修过。第一块接电源不触发,用镊子强行短接绿线和黑线也不能够加电。这不明显有短路嘛,先从cpu主供电下手,刚要测量,突然发现三组供电场管中有一个上管脚上长冒了,绿色的,心中一喜。测量一下阻值,果然GS短路。换掉再测,不短了。上E6300 酷睿2cpu和内存,开机跑码显示1
第二块,一样的板,板上竟然还有cpu没拆,唉,粗心啊。奔腾D 3.0G 怎么也能换几颗米啊。 接电源不跑码,连复位都没有。摸摸cpu,冰冰凉晶晶亮。cpu供电0.14. 明显不对。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 ,如图所示:

简单测,供电正常,36脚开启信号也有,11脚REF是0.08V,场管控制无输出。还犹豫什么,换掉再说。不加cpu上电,诊断卡上复位灯亮了,镊子短接复位针脚,有亮灭变化。心中又喜,上cpu开机,不亮,诊断卡复位灯也不亮。拆掉cpu再测,复位又出来了。奇怪了。想起板上带的cpu不知道好坏,换上测试用的E6300. 跑码了。 加内存,成功点亮。

后面又吧这板上的奔腾D 插在一片G31主板,也是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板挑cpu。 芯片是NV7100的单桥。后面又测,这板只能用E4500,E6300点亮。E5200,奔腾D,奔4统统不可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遇过的吗?

网友:
昨天刚见个只认赛扬,不认笨D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学习了

悠澜客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的主板它不支持那么高的CPU就像945的主板支持单核2代内存,而G31就不支持单核  支持双核,

网友:
运气不错啊  还有CPU没拆下来的 哈哈

网友:
看来LZ又赚到 莽妮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