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全板芯片与场管发热或发烫维修经验小谈

楼主(2011-06-09):
前几天接到一部电脑,是一家企业用机,问题:会死机,有时候点不亮.
检查问题:1,通电点亮,测量各电压明显偏高,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2,触摸芯片,被网卡烫了一个水漂(痛苦)
3,用红外线温度探测仪测试南桥45C,北桥55C,北桥场管65C,CPU电源管理芯片65C,内存IC60C,20插座旁LM324 60C
解决问题,把主板网卡芯片拆掉.更换LM324芯片,更换北桥场管.更换后北桥管62C,LM324 55C,明显温度下降了点,心想板子老化了吧,桥问题导致各温度还是有点高,无法解决,换桥就不值得价了.没理,送回客户.
过了3天客户送回来说有时候还是会死机,还会有时开不起来,虽然次数少的多,但还是有此问题.我就觉得奇怪了,因为那时修好后我是在店里放了一晚上到第二天都没问题才送回去的.
把客户打发走后边修内存边想,死机的问题应该和内存一样,遇到颗粒损坏很厉害的才会导致数据出错,报错死机.那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看见PCI上有一独立网卡和一独立的无线网卡.首先把二网卡都卸掉,通电测试温度,这里就出现神奇的事迹了.
用红外线测试仪测试温度,南桥30C,北桥45C,北桥场管50C,CPU电源管理芯片45C,内存IC 30C,LM324 25C,修好了几条内存再测,温度还是如此,只高那么一两C的,可以排除.
然后插上一无线网卡,过半个小时再测,温度还是没变.然后再插上网卡,马上温度就慢慢升,约10分钟后温度又到回最开始,看来问题应该是网卡了.本想换一主板网卡芯片上去的,找了很久没找着拆下来的那个芯片,型号不知道了.只得换一张新的PCI网卡上去(心疼).
网卡换上后,测试温度又降下来了,过半个小时测试温度还是如此,就从晚上睡觉时开机测试,到今早起来,没死机,温度也是低.
小弟浅谈维修心得,请师傅们莫喷(抱拳)

补充:原PCI网卡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可能那个无线老化了,引起的PCI导致全版温度高把

网友:
换PCI网卡也不用多少钱,把问题解决就行了,别再花太多时间钻牛角尖了,你是搞修理赚钱的,不是搞研发项目的。

网友:
修电脑是千奇百怪的什么样的问题都会有,但是只要修好就OK了,有的时候想搞清楚来龙去脉的话,有点不可能了,那都可以搞研发了,哈哈

网友:
我呀,修电脑老想着能够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并且弄懂来龙去脉的原理.常常修不好或修好了原理也不清楚,觉得很是失败

网友:
很可能网卡上收发数据老出错,损耗了不少系统资源,所以温度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