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主板上LCD屏线接口问题

楼主(2011-06-09):
本人是新手,网上看过一些高手的贴子,很好,现在本人有一主板,外接正常,内屏不显,背光也不亮,然后测屏线接口:
前提是把屏从主板上取下:如图所示,测得8对LVDS信号线,阻值都在394,通电测得8对线的电压都在1。41,本人没有示波器问题一:这样阻值和电压都有了,是不是可以说显卡已经把LVDS信号发到屏线接口了?
问题二:通电后测得第22、23、24屏供电没有,然后找到LCDVDD_ON屏供电开启信号没有,这个是从显卡心片直接过来的,我想问屏线不接的话,显卡是不是不会发出屏供电开启信号?因为显卡没检测到屏,所以没有发出屏供电开启信号?是吗?

第34角,背光开启也没有3。3V电压,33角有3。3的电压,这个是亮度调节。这两个都是EC发出的。
28、29角LDDC_DATA、LDDC_CLK这两个是什么信号,是不是网上说的总线信号,还是显卡检测屏存不存在的信号,请高手指点一下?

最后显卡检测到屏存在的依据是什么?是LDDC_DATA、LDDC_CLK这两个信号,是不是有电压就可以了,期待高手?

网友:
LVDS有电压不一定就有正常的信号传输,显示供电的开启信号不是一定检测到显示屏才发出的,要看电路的设计理念!!!

网友:
我对这块也不很熟悉,也期待高手进来解释下,学习学习

网友:
LDDC_DATA、LDDC_CLK可以理解成检测屏的信号线,像你说的这种故障多为显卡虚焊所致,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