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核心供电2.86V

楼主(2011-06-09):
有块ECS P4 800PRO-M主板内存的供电和核心电压都为2.86V,总线电压为3.3V,内存上管G:2.9V,D:5V;S: 5.5V,下管G:1.9v,D:2.0V,S:0v,另供电管都换过了还是这样,请大家指教,谢谢
还有张先生的厂家内存供电范围的贴子找不到了

网友(点评):
你测的数据有问题吧 上管S 和下管D 极怎么们出现两个电压?

网友(点评):
还有 上管的两个电压 S极 怎么比 D 极电压还高? 你再仔细测下

网友(点评):
你的内存居然没有冒烟。怪了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应该是1.8V噻

网友:
配错姻缘了,你看你的内存上管和下管能配对吗

网友:
跑一下线,不难找。

网友:
楼主的检测数据不对啊,上管S级=下管D极。另上管D极=上管S极,上管可能击穿。

网友(点评):
击穿了的话 开机就闪一下就灭

网友:
在测测,你报的数据不和原理啊。

网友:
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重新跑线路看看。

网友:
你再仔细了查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关注,晚上回去就找,现在在外面忙呢

网友:
怎么看上管和下管能不能配的啊!?谢谢

网友:
今天早上起来测量到一个叫WW169的管子坏了一个,手上找不到同型号的,请问用什么替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