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PU供电的小问题

楼主(2011-06-09):
量CPU供电中的下管D级是不是就是CPU的主供电啊(VCORE??)1.5V,用假负载量出来的VTT,复位都没有,它们是不是由电源IC出来的,如果没有是考虑IC或IC到CPU么??还有PG电压是从哪来的,也是IC么还是灰线直接到CPU啊??,菜鸟啊

网友:
PG是从南桥来的。

网友:
pg是南桥工作正常后发出的,之前南桥要发一个复位信号给北桥,北桥复位后才给CPU复位,cpu收到这个信号后才开始工作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要好好学习下基础呀

网友:
楼主的基础不行,一基地学一个星期吧,,,

网友:
量CPU供电中的下管D级就是CPU的主供电。    要全版电压正常才去查时钟,有了时钟后,还要查有没有pg ,。电源管理芯片的pg发到南桥,和atxpg到南桥后,才有复位      复位是南桥发给北桥。北桥发给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