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摔了能否修复

楼主(2011-06-09):
一块新的日立500G台式机硬盘摔到地上了,经拭机,不认盘,硬盘转,内部有嘎哒、嘎哒、的响声,电路板的电机驱动芯片有点热。不知道摔到地上把什么地方损坏了,能否修复?

网友:
磁头摔坏了吧,不要修了,太贵。。。。。

网友:
    如果你有坏盘的话 · 把你这个电路板换上去看看

网友:
。。这硬盘完了,不用修了,如果从数据恢复上讲还是可以修复滴,,现在盘那么便宜,,肯定不划算的。。。

网友:
磁头坏了 没法修

网友:
修还是算了吧,如果是找里面的数据倒是可能多花点钱找回来。

网友:
修可以修的,只是没有太大的价值了吧,要是有数据可以用数据拷备机,你先查一下电路板有没有问题,要是有问题就别修了。没值得现在的硬盘是大白菜的价格了。

网友:
没必要修了头坏了。没有总要资料就换新的吧

网友:
开盘很贵的

网友:
真的没有价值去维修它。换一个就行啦!就是维修好啦也用不久的。

网友:
肯定没法修了,加电越转坏道越多

网友:
除了数据,头坏的就不用修的

网友:
敲盘了  不行了 换新的吧

网友(2011-07-10):
摔了,正常都是磁头坏了,不要数据就没有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