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60 声音卡

楼主(2011-06-09):
宏基3260本子,开机正常,进去后无论看电影或者听音乐的时候就卡一下,然后屏就黑了,等几秒钟卡的声音过去了,屏又正常亮了!经常这个样子,软件方面已经排除,系统什么的都换了好几个了,搜了一下站里也一个这样的贴子,但好像没有解决,大家有处理过的吗???

网友:
有些内存引起当机 也是这样

网友:
内存已经换过不行,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CPU的频率对吗

网友:
楼主说的对,可能是U的频率不够

网友:
CPU频率是对的,T1350.2M.533,有时还会花屏,会出现红点,不过一会就没了,郁闷中。。。。

网友:
也不是声卡的事,把声卡拆了也黒屏

网友:
是不是无线网卡的问题。HP NC4010我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氧化,需要用洗板水清洗!

网友:
有点像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看电影黑屏,是不是显卡的原因啊!!!

网友:
我这有一台是ACER-3270的,问题跟你的差不多,只黑屏的时间没有你那么长,我这个好像人眨眼睛一样,有时也会有雪花点,不是明显,时有时没有。机器放我这都 有半个月了,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换过显卡。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无线网卡,显卡我重植的还不行,。。

网友:
我把声卡拆了,用USB声卡也不行,也是一卡一卡的。。。大家快给点意见啊,我可急坏了。。。

网友:
把显卡加焊下吧 但又感觉像南桥啊

网友:
显卡我都重做了还不行,5楼说是CPU频率,我看了一下,再卡的时候CPU使用率会到百分百,请问在什么地方设置频率啊,COMS里没有。。。

网友:
看来你只能动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