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00 AM2 不触发

楼主(2011-06-09):
首先 开机针有5V待机 点开机针75 PANSWH#跳变正常 72脚PWRON 3.3V跳变正常(已经发信号给桥)71脚S3 桥没有返回3.3V的信号 后续的PSON当然没有工作   用镊子短接绿色线强行开机然后拿开镊子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插座开关) 复位 关机 开机一切正常 也就是说 关了总开关就不能触发    补充:此板原来就是不触发的 我换了IT8716后正常了 可是放了2天又不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 桥的问题吧?

网友:
RSMRST# 信号  CMOS电路  是不是正常的  不行的话 加焊下桥

网友:
桥加焊过  COMS有3.2V电压 IO 85针RSMRST#0.56V(正常时也是0.56只有开机后才变成3.3V)没有示波器 不能准确测试晶振 如果晶振有问题 那短接绿色线正常后不断电它也可能开不了机吧

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割断开机针的5VSB 拉绿色线PSON到开机针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试了没什么样了

网友:
桥没发出slp信号 。查查桥的工作条件,先加焊,加焊速度快。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6109-1-1.html 这贴跟你一个型号一个毛病的,你看下对你有没帮助

网友:
那是不是   换的io 有问题呀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重新整理了下思路 的确是RSMRST# 信号有问题 打阻只有18欧 拆了IO就恢复500多了  不过现在手上没有相同的IO代换 暂时丢一边了 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