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系列笔记本风扇改造方法

楼主(2011-06-09):
   HP V 系列的笔记本通病大家都知道,显卡开焊或北桥开焊,大多是显卡开焊。解决的办法,无非就是加焊或拆下来重植或更换改良版的芯片。但改良版的芯片价格太贵。我的维修方法是拆下重植,再焊上去,焊完之后,一定要用清洗济把芯片下的焊宝清净。我用的是三氯JIA WAN(禁卖品)。加铜片。清风扇再改长转。最后还要把散热器的出风口改造一下。三个月之内没有一个反修的。三个月之外的返修机率也很低。最后给顾客在桌面上建一个此机使用注意事项:为了让你更好的使用此机,避免再次烧坏显卡芯片,请你按照以下几点使用:
为了让你更好的使用此机,避免再次烧坏显卡芯片,请你按照以下几点使用:
1.
此机由于电路设计的原因,显卡的发热量太大容易烧坏,所以不能长时间使用此机,最佳使用时间为不超过2小时。
2.
不要玩游戏,不能看电影,不要运行大型程序。
3.
不要在床上或下面垫有软布或影响散热的环境下使用此机。
4.
每月清理一次风扇的出风口。
此故障保修一个月,为避免显卡因温度过高再次烧坏,请按照以上几点使用你的电脑。否则再次损坏只有更换主板。

风是很大出来了,不过显卡的热量没有出来。
更何况V3000和DV2000的北桥根本没风扇散热,北桥直接通过一块硅胶和C壳相连,是通过C壳来散热的,所以HP的本发热量大是没法解决的只能告诉客户坚持半年到一年不行换本
我现在HPV3000 DV2000的本一天能接3-5台,基本就是重植,加铜片清风扇,这种显卡你在怎么改工作温度也在个65-70度以上,即使是改良的待机温度显示45度,工作温度也得60度左右根本就没法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去掉散热片还散个什么热,让客户不打游戏不看电影,人家留着本摆着看的?
嗯,去掉铜片可以防止灰尘堵住。但散热更好?不可能吧
叫客户定时来清下灰还是要的
不明白楼主这是为了增加散热效果还是为了减小散热效果。
散热是吹的铜片散热 这样风吹的好 散热不好额 创意不错 可以取下一组
饮鸩止渴
扯淡 履片是不能取的 那个是很贵的 加铜片是一定要的 铜片是不能取的
瞎搞
LZ自己会了就可以了,自己不返修就可以了,别人返修的就说技术不到家。我也差不多是按LZ的方法去处理的,至少现在修的V3000的还没一台返修。风扇改长转,加铜片在把出风口改大一点。在叫客户使用注意点。没LZ要求多
你还不如告诉人家要想不返修最好别用笔记本。
我是新学的都觉得这方法不行
我还以为是加铜 片呢,结果是取铜片,这样不行的。。。
你可以搞设计 呵呵
为什么说没有更换芯片的时候, 散热做的越好,越是加快返修时间呢?不明白
我看公司做的显卡,做完以后加个铜片,返修几率不到百分之二。楼主这样做热量根本散不出去。
纯扯蛋贴!
在没有更换芯片的时候,你散热做的越好,越是加快返修率。

网友:
有种方法叫散热,把散热口的铜片全拆掉,这样散热更好, 但很担心,这样做风扇挂的更快。

网友(点评):
你这话不要让人家笑掉大牙啊。。。。童鞋。

网友(点评):
这个……这个……无法理解。为什么呢?

网友(点评):
这个......牙齿有点松......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行哦,就这方法修出来的机能干啥子,,叫我说楼主还不能如用台式显卡改装装到机子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掉了散热口的铜片 散热会更好?????   那风扇放那里吹什么东西呢

网友:
不知道清理掉这些散热片有效果吗!!!!

网友:
我觉得把风扇改成长转,比这个方法好用,外观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这个机器坏 不是散热问题 是材料问题 问题显卡要坏40度也在坏 而且大冬天返修也高

网友:
楼主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吧 我们一般修了只要加好铜片(这个很关键 厚薄要刚好才行 太厚太薄都会导热不良) 改了风扇就是打游戏也能用三个月的

网友:
我真想找个数字来形容你,你把散热片的都去掉看看,你懂不懂热导管的散热原理,你这样还是会返修,到现在芯片为什么返修,还是有一大堆人不懂,不懂就看看我的帖子去,你在电脑上做文章没有用,只有换芯片,哪怕不是改良版的,是全新的芯片也可以。

MSI
2 13
290 或者 213之类的吧
2 5 0???我猜的,错了别抽我

网友:
版主说的对,铜片是来导热的,拆了不行的,顶一下。

网友:
如此这般,彻底无语鸟......

网友:
楼主富有创造性

网友:
基本的常识性东西 楼主没明白 呵呵

网友:
导热管把热传到这些小片片上,然后风扇吹出风将热量带走。
你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网友:
不用如此大费周章吧

网友:
创意很新鲜,但是效果我看不行。

楼主原理都没搞懂。

网友:
翅片是增加热交换面积的 同等条件下翅片跟空气接触面积越大 散热效果越好 楼主这样就是瞎搞 !不能超2小时运行,不能看A片 每月清一次灰尘 是我就把这电脑扔河里去

网友:
楼上的 楼上拆散热片也不全错 只是没必要 散热的条件是散热面积和空气流动速度 楼主拆了散热片把出风口扩大了相当于减小了散热面积却增加了空气流动 说不定散热也有所提高 所以不要在这里BS楼主了

网友(点评):
照你的意思不是把散热片去掉只留风扇散热更好?金属散热和空气散热能一样吗?

网友:
奇怪散热面积减少了反而散热效果变好了????????

网友:
另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