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下信号的定义

楼主(2011-06-09):
RTC_RST#
SUSB#
我想问的是后面加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从书上看到都是说低电平有效的意思。那么SUSB#
平时是保持低还是高呢。我一直的疑问就信号加#后是不是代表此信号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只有在跳变到低电平时才会对电路产生影响,这样就叫低电平有效了。我传的这个图是不是意味着,SUC#,susb#,RSMRST#,pwrbtn#平时在没有触发前后都是高电平,有触发时就会变低

网友:
是的  一般会有个上拉

网友:
只是瞬间有一个低电平,但平时全是高电平

网友:
PM_pwrbtn#开关经EC转换后发给南桥的信号,(高低高跳变)     PM_rsmrst# 南桥发出SLP3和SLP5必要的信号(持续高电平), susc#,susb#对应就是时序中的SLP3 SLP5,,这两个信号应当是南桥 发出的持续高电平信号,待机时,一个只有一个为高电平!
还有,复位信号,没按复位开关时,为高电平,,按复位开关后,对地短一下,变低电平,然后松开又变为高电平,,,意思,低电平有效,,低电平才是复位动作!

网友:
说都是高电平人都是误导你的,有的是高,有的是低,要看是什么状态。比如说S5信号,就是关机的意思,低电平有效,当你的主板刚接上电源还没点开关时,就是关机状态啊,那就是低电平啊,因为此时关机有效。假设有一个信号叫玩游戏有效#,当就表明,此信号为低电平时正在玩游戏,不为低电平就是没有在玩游戏。你自己再去推导吧

网友:
这个得看信号名称本身的意思,才能确定正常时是高还是低电平,大部份是一瞬间低电平。

网友:
楼主你这贴子发错区了吧,你这个是笔记本的信号,不是主板的。

网友:
你这上电时序图在哪弄的?能不能发我一份。最好齐全的。254382690@qq.com   谢了~

网友:
上面的讲的很好很详细,而且还有比喻,谢谢了,

网友:
带#号的并不一定就是常低,有时候是瞬间的低电平,一闪而过.要看引脚具体的含意.

网友:
你百度一下ACPI吧·- -···SLP 1 2 3 4 5#低电平有效··高电平开启··- -要看前面英文字母的意思··才知道他是高电平有效 还是低电平有效的··作用都不一样的- -

网友:
谢谢稳各位前辈的指点。懂了

网友:
对的。很多信号#不一定是低。  有时候要把这个信号致为无效才工作

网友:
#低电平有效 就是瞬间的事情 如开机针的3.3V(高电平)和地短接 在你短接没放开手时3.3V就变成了0V(低电平)放开手又恢复了3.3V(高电平)整个过程产生高—低—高的跳变  #低电平在这个过程已经产生触发点如果是低电平有效正常就应该起效了  4楼说的非常清楚 不要被其他的搅乱思路

网友:
学习了!!还得加油啊

网友:
其实就是电源和开机原理 我给你解释下 专业:  +主機板電源動作原理

主機板電源在未開機的情況之下,會有的
+5VSB的訊號在待機狀態,當使用者按下開機按鈕時會使得PWRBTN# 為Low, 當ICH偵測到PWRBTN# 對地短路時ICH會使SLP_S3# 的訊號為HI,此時電晶體電荷流動的結果會將PSON# 的電位拉到LOW,這時電晶體導通,電源即開啟.而電源要正常開啟尚有PG1. HPG1兩個重要訊號.簡單的說 : 此兩個訊號前者為指示ATXPOWER是否正常的指標,後者則為指示主機板電源是否正常的指標,當此兩個+訊號皆為HI,即表示主機板電源及ATXPOWER都正常工作,這時PWROK及HPWRGD這兩個訊號就會被發出(HPWRGD為通知CPU電源正常的指標訊號.), 電源電路發出HPWRGD至CPU通知CPU主機板電源正常而同時間PWROK被發出至ICH,這時RESET訊號即會產生
     當主機板電源正常,電源電路會發出PWROK通知ICH , ICH收到後便會發出PCIRST# 給GMCH 後再由GMCH發出CPURST# 給CPU如此便達到重置CPU的目的 .CPU重置後必須由BIOS讀取指令以便執行 所以最先會由CPU經由Host Address(HA)發出位址到GMCH ,GMCH再經由Hub Interface將位n址傳送到ICH , ICH再由Firmware Hub將欲讀取或寫入的資料的位址傳給FWH BIOS而後再由同樣的迴路將資料傳至GMCH , GMCH將資料經由Host Data(HD)傳回CPU.
EX: EA 5B E0 00 F0即是告訴CPU要做一個Far Jump到F000~E05B的位置 , EA是一個Far Jump的指令, 5B E0 00 F0組合成要Jump的位置 . 最后我在给你大家个 P4的整理出来的 上电时序图希望大家能多多学习分享了 记得给我加点分谢谢:  上图 :    希望对大家 有用  。。。。。。。。。。。

网友:
不好解释,就是后低电平有效之类的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