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液晶开机暗屏

楼主(2011-06-09):
接了一台 现代液晶, 开机是暗屏的,  拆机发现,高压换过了,。   心里想可能是灯管的问题,然后外接了个灯管, 开机还是一下就暗。   又想想  可能是高压的问题,又换了个新的通用高压, 问题还是一样。       有点郁闷了, 然后仔细观察,  每次暗屏的时候  适配器都有响声,像打火的声音,吱吱的,      会是适配器供电不足 引起的?  望高手指点

网友:
是的,有这样的问题 适配器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路过
换个适配器试试,不就有答案了吗?

网友:
   关键是适配器 是很老的那种, 五针的  但是问题解决了  就是适配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