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家里的显卡老是坏的呢?

楼主(2011-06-09):
为什么家里的显卡老是坏的呢?用不到三个月就不行了
显卡

网友:
嗯嗯,电源?主板?

网友:
你家里面情况怎么样,通风情况!温度太高会很容易烧的!你用的什么的显卡,主版上的电容有没有突起(鼓起来)的情况?最好是说的详细点,楼主

网友:
哈哈,不到3个月,还有保修

网友:
多是主板引起的哦 电源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个电源看 主板也会导致这样

网友:
楼主 用的是什么机子啊。。。HPV3000 还是DV2000啊

网友:
装个测试软件测试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