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昂达NF4TS插显卡无显示!

楼主(2011-06-09):
接修一块昂达NF4TS主板。开始是不跑码,后加焊桥可以正常跑过26,以为修好了!没想到插上显卡后诊断卡在C100和4544不断重复过不了26 ,有时候能跑过但还是没显示!不插显卡也可以正常跑过26!以为还是桥的问题,取下来重做还一样故障!测PCIEXP1插槽对地阻值正常,供电正常。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是不是桥坏了啊?本人刚学修电脑,好多问题都不会修。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啊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NF4的  桥容易虚 和坏    重做了 还不行 那就只要换桥了

网友:
刷过BIOS没?,,内存,U,,换过没,耦合电容都看过没,起码不要氧化,断脚,变黑之类的,,,

网友:
只能换桥  试试

网友:
排除显卡的可能性,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此板已修复是桥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谢谢大家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