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开机过几分钟就自动断电,CPU温度偏高!

楼主(2011-06-09):
主板问题,开机过几分钟就自动断电,CPU温度偏高!
现在换了块主板已经好了,现在想知道主板哪里出问题了,在主板维修版块发不了帖,所以发到这里,电源,CPU,CPU风扇,内存,硬盘全是正常的,就主板!

网友:
如果你有 时间的话 考虑换桥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把CPU电源管理芯片 重新加焊 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2天修了2张这样的主板,都是CPU有1项或几项波形不正常,CPU温度高,LZ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散热保护了吧!

网友:
原来自己不会修啊!!!!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我也有幾塊主板也是這樣。正準備修一下呢

网友:
看一下供电部分、供电IC和时钟~~~~

网友:
开机过几分钟,哪就是金系统了,才掉电是吧,把CPU供电IC+焊,在试试做桥。

网友:
加硅脂  压好风扇

网友:
那就是CPU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电脑,后来给客户换了块主板才好的。不定时掉电,一般2到3分钟。不过用手摸感觉cpu不烫。

网友:
电源IC有问题吧

网友:
电容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