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求助啊

楼主(2011-06-09):
    接到一台R61I  客户进水了 于是拆机检查  拆机后  发现确实有地方发霉了  于是清洗干净   测  个电感无短路     就上电   无待机   测无3   5V    后 测17003   无vin输入      测各高端门无电压   于是 感觉应该是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查到保护隔离

     果然是 这里问题    没 VINT20 输出

   看了半天啊  可是就是分析不出这图纸啊   还请 兄弟们帮忙分析啊  兄弟我是新手啊

网友:
查Q35的  S级 是否有电压    没有就 把  Q34  的 D  S级 直通下

网友:
  恩恩 是是  去试试   直接搭DS极

网友:
如果有的 话去查 Q35的 控制级

网友:
喂  哥们 那好像是Q36吧

网友:
那就是我看错了   反正你知道了就行了

网友:
   D  S  搭过了 还是不行

    Q34  控制及  有19V   这是P沟道的  应该是低电平吧   不正常吧

网友:
对 这是不正常的    你直接 去看  那俩个 控制信号 就OK了  看看有没有    没有 查信号    有就查那些 三极管 和 Q管

网友:
天啊。。你这个样子还是新手啊。。?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
就是啊 本来就是新手啊  唉    不怎么会啊

网友:
我晕,楼主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完全看不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