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显卡H3850512M不显示

楼主(2011-06-09):
昨天接了一个蓝宝石显卡H3850512M做过BGA后,显示是显示了,但是只显示开机画面,然后显示器就无信号了,真郁闷,不是知道是没焊接好还是BIOS的问题,请教群里师兄一下。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是不是通病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的?在线等

网友:
补充一下,显示到开机画面一闪,显示器就无信号了,主版都是正常的

网友:
显存可能做虚焊了,没软件测试这种卡,把显存加焊一下看看吧!!

网友:
显卡重新搞了,还不行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