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3la 触发0。2A掉电

楼主(2011-06-09):
这台机器本来是大短路,主路上的MOS2管烧了,还有一个电容,更换后,就是在触发到200MA的时候掉。
求助,本来看5V电压有点不足更换5V的MOS管后5V   4.92   3V   3.37V
求给个思路

网友:
有电压不对。掉电时候量各处电压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完

网友:
在查查看后面的电压  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