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00当开机画面,

楼主(2011-06-09):
LENOVO T400当开机画面,跟R52当LOGO一样的现象,
这个是BIOS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这个BIOS是16PIN的,没有座子刷

网友:
看看是不是左侧的usb口短路了,仔细看看

网友:
USB的问题多过载保护

网友:
BIOS 外设 都有影响

网友:
USB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USB中有一个信号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指点, 果然是USB接口的针被人为插弯后让电源脚和地碰到一起了,
挑开就好了

网友:
哈哈 、还真是这破本本的通病啊 、 呵呵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吗、一语道中呀

网友:
我刚刚看到你的标题的时候就感觉到是USB的问题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修的多了。一看就有人猜出来了

网友:
碰到过一样问题,USB接口针弯掉

网友:
。。。。。。。。。以为是南桥或者是硬盘什么的。。。

网友:
T400 R400通病了

网友:
USB 短路是不是USB报错导致挡LOGO呀

网友:
呵呵 一语道破 佩服 我也学习了 谢谢

网友:
USBOC过流保护,通病呀·

网友:
这机器才摸过一回哦

网友:
这个BIOS座子 也 是SPI总线那个 8PIN的 哦

网友:
这机器先把BIOS放电,看能不能进系统,能进的话直接进系统刷下

网友:
这也算是一个通病了  主要是USB OC信号的问题

网友:
仔细观察USB 的接口  这可以算是 T400 的通病啊  我遇到好几个  但是口只能还T400 的原装口啊

网友:
还没修过这么新的机器呀,以后碰到试下,不错的经验呀

网友:
现在我这有两台。

网友:
我有一台ACER 5580,装上光驱进系统就掉电,不装就OK。光驱是好的。估计也是过载了。

网友:
当LOGO一般都是南桥周边设备初始化出错,导致的死循环。
所以重点看USB、声卡、网卡、1394、PC卡等。

网友:
呵呵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这样的毛病很多的 主要看看USB接口

网友:
usb oc,有的机器还可能不亮,如c466

网友:
早看到就好了,我都修了好几个了,没一个修好的,虽说不是T400 R400的。还有就是我想问下到滚动条那一直不停的滚动,就是不进系统是怎么回事啊?请赐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