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黑屏 外接正常 屏 屏线都换了是好的

楼主(2011-06-09):
如题 测量屏供电没3.3V电压 跑线路 到一个三级管(在主板屏线接口背面) 另两个脚 一个3.3V 一个4V左右 我直接把3。3V飞线过来 也不行 屏和屏线都换了 请求大侠帮我啊 谢谢
黑屏

网友:
CQ40论坛有图 那管子 应该是P管 4v要变低电平 屏供电3.3V才有

网友:
您查一下时钟,也许会有很好的收获

网友:
楼主黑屏也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显卡方面的几根数据线都量一下,屏供电也是受这几根数据线控制

网友:
搞的头都大了 还有遇到的师傅 指教下啊 这个应该会成HPCQ4的通病吧

网友:
这个机子我弄过 是屏线的问题 在换一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