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三星crt 开机无显,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1-06-09):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的17寸crt显示器,开机黑屏,指示灯亮,开启的瞬间可以听到三四声嗒嗒大火的声音,打开检查过,行管是好的,周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异常,怀疑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测得高压包连行管c的那角电压是50v,本人对crt不是很精通,有没有合适的高压包,请老鸟们指点指点
黑屏

网友:
是高压包的话就没必要换了!

网友:
是高压打火吧,,,

网友:
要是换高压包的话,基本上CRT显示器的寿命就结束了,,因为CRT维修的价格很低了,

网友:
i没有修复必要了,CRT30分钟搞不定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