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寸的高压板的通病

楼主(2011-06-09):
宏基19寸的高压板的通病,开机瞬间黑屏,好像是要换掉几个小的三极管,求给我个型号,点位

网友:
是不是AL1916吧,那个我们都是直接换板的。因为这是它的通病!!!

网友:
这个是可以修好的,我亲眼看过一个同行修好的,有段时间了忘记了

网友:
直接带换驱动板上的Q11 Q12 三极管

网友:
宏基19寸几个型号,故障最多的就是AL1916 ,而且同是AL1916,外观相同,里面用的屏和高压一体板最少也有两种。驱动板也有两种双排线的。和单排线的。而有一种高压板输出设计独特。灯管没有形成单一回路。改外接高压板时需要将原灯管同一组的两个灯管线接成单一回路的那一种才能正常工作。不然所加高压板温度特别高,用不了多久就会议出现这一下灭的现象。需要将两个灯管线剪断。倒个顺序。即可正常稳定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