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一会就自动断电,不跑码 精英915p-a2

楼主(2011-06-09):
认为设的故障,复位时钟供电貌似都好

网友(点评):
建议你重新发帖

网友:
悠澜客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为故障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量一下看看是哪个后级电压

网友:
跑下开关针的线  注意开关针相连的电容电阻

网友:
有短路,可能是管子击穿了吧

网友:
查下开机针。。按下开机。 开机针是否被持续拉低。主板认为你4秒强制关机

网友:
如果上电时无码···是否表示CPU未工作呢
4针12V对地阻 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