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奥美佳主板点不亮,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6-09):
845GL奥美佳的主板,原来CPU旁边两个电容鼓包了不上电,原来的电容是6.3V  2200的换了两个  6.3V 3300的,一连电CPU风扇就自动转,诊断卡REST灯常亮,显示器不显示。内存电压正常,桥电压正常,开机针脚无电压,连接市电自动上电,手摸CPU散热片巨热。

网友:
你换个IO试一试

网友:
那就先解决开机针脚无电压啊,是否有三极管门电路之类的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你试验下吧

网友:
复位测试点电压正常不

网友:
问题说的模糊,开机针没电压。短路啦! 复位等长亮,复位不正常呗,复位电压有没!!

网友:
复位电压也没有

网友:
  你CPU供电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复位呢
先查下开机电路吧  自动加电看看能不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