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外接高压用

楼主(2011-06-09):
    我有个12——19V高压板,想做个外接用,开启信号电压怎么用12V——19V转换成3。3到5V之间呢,做为开启信号,各位大哥们是怎么做的,越简单越好?????

网友:
晕 、搞这么复杂不是自己找麻烦么  、  买个5V通用高压板不就OK拉 。  一个地 、一个也主供电跟ON   、       KO!

网友:
加一个1117转成3.3V在经一个10K-100K的电阻到ON脚

网友:
读过初中的都知道,电阻可以分压,莫非.......

网友:
zi自己选电阻 算一下 有个大概电压 就行了

网友:
用几个电阻分压就行了啊

网友:
接个10K的电阻 就行了

网友:
路过 赚分走了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拿两个电阻分压,电阻阻值自己算吧

网友:
19V到ON接5K电阻ON到地接1K电阻 应该可以吧

网友:
现在网上都有外接的高压条测试的卖的了

网友:
接个100K以上的电阻到ON上就行了,去废板上找2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电阻分压解决方法快···坏的也快- -··搞个运算放大器电路- -··或者门电路··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