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点不亮

楼主(2011-06-09):
三星R463开机电流到1.8报警嘀 嘀 嘀三响.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一长2短
~~~~~~~

网友:
一长两短。。。

网友:
刚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三星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按触发键 可以关机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触发键可以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还是显卡那块的故障   换个显卡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显存有可能   几率比较小

网友:
在试下显卡.拿下来重做下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换条内存试试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最好重植下

网友:
显存一般是 引起花屏之类故障很少不显示。

网友:
这个机子不好弄哦  PCB容易挂哦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修好了。换一个显卡就OK了。不过这机发热很大。玩一会游戏显卡温度升到90多度晕。

网友:
呵呵  有的显卡就是那样  必须换了才行

网友:
三星N卡,很容易坏的,R428修过一个,显卡坏了,北桥PM45的也坏了,